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8-23):
我现用的是三菱变频器,运行时出现OC2故障,想问一下一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不上负载的话,就正常工作,一上负载,那怕只上一点负载,就出现OC2报警,现在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稍微调大了些,就正常工作了,是不是机械结构有问题。调大额定电流的话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A:
可能会烧的,你的现象是变频器故障。检测不准确,导至误报OC

网友B(2010-06-12):
是电流检测出现问题了。查查互感器及相关电路

网友B:
青岛立邦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变频器 免费咨询热线 400 658 0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