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S7-200数值输入

楼主(2007-08-23):
Siemens S7-200的编程软件符号表中如何输入ASCII??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由于是初学者,还请各位高手多帮忙,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输入ASCII呢?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楼主:
因为用其人机监控S7-200时要用ASCII码显示,再请教一下,能用float输入吗?

网友B:
数值可以转换为ASCLL啊。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麽做啊?

网友C:
符号表中不需要输入任何数据,只是定义符号地址

网友D:
但是其他数据可以输入啊,比如16进制等,再问一下能输入浮点数吗?

网友C:
是不是在监控表中实现参数赋值?

网友C:
在监控表中先改变数据的格式,然后再输入

网友E:
楼上说的对,什么格式的数据都可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