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和电动阀

楼主(2007-08-23):
最近有一项目,要用些温度传感器,最高温度200度,要求精度高点,还要用到电动阀门,可根据4-20mA信号控制开起度的,请大家给个推荐,谢谢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可用热电偶的,可采用一个集散控制系统来进行控制电动阀的开启

网友B:
高精度的传感器国内的不好找,依据你这个条件用热电阻完全可以满足了,至于电动阀门,作仪表的厂商似乎没这种东西,要单独采购

网友C:
看看常州那个阀门能不能满足你要求,上周用时,说明书上说可以调节开度的,不过我们用不到就没再太关注

网友D:
温度传感器200度以内,用铂电阻(三线制的)就可以了,而且精度高。

网友E:
温度传感器200度以内,用铂电阻,比热电偶好用!
国内生产气动阀门的厂家一般也同时生产电动阀门。

网友F:
我现在用的是控制器加PT100加电动三通阀,还可以。

网友G:
这些都是些常识吗,要测量200度的温度,用热电偶的就可以了,其实他们只是封装不同吗,谁能保证最高就是200度啊,为安全起见你还是用热点偶吧,要是温度最高就是200度那就用泊电阻的就可以了,但是可别忘了现场的温度是变的,一般现场环境都比想象中的复杂的多。

网友H:
to 不放手
大家都是做销售的,能理解你推荐产品的心情。但在技术论坛上发贴也不能胡乱忽悠人,还是负点责任好吗?你好好看看你发的帖子,要么技术上欠考虑,要么没看明白楼主意思,都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
本来不想说这样容易挑起论战的帖子,但实在是忍不住了,希望你看了以后先不要急,把帖子转给你们技术,让他先帮你看看再说

网友I:
哪个(版主去掉不文明的字词)说用热电偶 不知道就不要在说

网友I:
我无言呀 大家

网友J:
晕啊!提的这种问题太简单了吧!用个温度控制器,接个热电偶或者热电阻。温度控制器输出4-20mA控制输出,与温度对应来控制电动阀门

网友K:
温度传感器200度以内,应该用Pt100电阻

网友L(2007-10-21):
Pt100的热电阻测温范围为:-200~420度C

网友M:
测这个温度范围还是用PT100比较好。电动阀要根据你的现场要求来选,国内生产厂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