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发热

楼主(2007-08-23):
我这里有一台18。5kw的空压机,用的是10mm的电缆,穿铁管的。现发现铁管热的。请问怎地??该怎办??

网友A:
10mm是什么意思?
铁管发热,请加大电缆的直径30%

网友B:
正常,散热太差造成的,如果温度太高,就换粗点的电缆跟铁管

网友C:
非标的线吧

网友D:
有点热是正常的,测一下电流,如果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