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如何实现抱住

楼主(2007-08-23):
大家好,现在在用步进电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希望电机不动(不是简单的不控制,那样是外力一带去,电机会转),如何让它能卡住不动呢,听说过,好像叫“抱住”,呵呵 ,学艺不精,见笑了
忘指教,谢谢!

网友A:
用机械抱匝机构可以实现。

楼主:
不是可以用信号直接控制它抱住的吗?

网友B:
你选型的时候直接可以选的,可以使用信号直接控制

网友C:
看你对“抱住”的要求了,力矩,可允许的最大偏移角。步进静止时本身就有力矩。

网友D:
"不是可以用信号直接控制它抱住的吗?"
你有没通电试过呀?   通电一看不就明白了.

网友E:
步进电机象伺服电机一样,有使能状态,拿雷赛的步进来说,当驱动器接上电源后,在没有脉冲信号的情况下步进电机线圈就有电流(静态电流)通过了,这样对转子就有作用力(静态力矩)只要施加在电机轴上的力矩不超过它,电机轴便能保持静止.当然也可以使它变成自由状态,只要给驱动器加上脱机信号(ENA+,ENA-),驱动器便不给电机线圈施加电流,即使有脉冲信号通入也是无效的

网友F:
电流不动,电机就不动,也就是锁猪了

网友G:
把静态电流调得最大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