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为什么会发出声音?

楼主(2007-08-23):
 我的电动车充电器每次充电的时候都会发出很刺耳的鸣叫,拆开后发现是里面一个小变压器发出的声音,而且只要插着充电器充电,该房间中的电脑音响也会同时发出这种鸣叫,就像平时麦克风离喇叭近了发出的那种啸叫声,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器导致整个电路有了这么大的干扰?音响即便是没有连接音源,只要打开音响,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充电器一断开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A:
应该是小变压器的质量不行,铁芯没压紧,工作时由于电流不停换向产生振动的声音吧!

网友B:
是因为缺少应有的抗干扰滤波电路,你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一些空出来的地放没装元件?

楼主:
好像不是震动产生的声音,这种声音非常尖锐刺耳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8-23 13:03: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小变压器的质量不行,铁芯没压紧,工作时由于电流不停换向产生振动的声音吧!
--------------------------------------------------------------------------------------------
曹大平说的有道理,把铁芯压紧后用胶粘牢试试.还有就是散热风扇叶片设计不合理,高速运转时也会产生啸叫声.

网友D:
属于设计的问题

网友D:
是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范围有关!

网友E:
我同意 天高云淡^-^的看法:是因为缺少应有的抗干扰滤波电路,你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一些空出来的地放没装元件?还有开关电源做的不合格.

楼主:
面对这种问题看来是没有简单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F(2007-10-10):
换一个变压器

网友G:
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H:
51pk说得对:是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范围有关!

网友I:
   “一个小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1、“电动车充电器”是开关电源吗?
2、“电动车充电器”一般是可控整流电路,“一个小变压器”可能是个低压电源变压器;
3、“这种声音非常尖锐刺耳”可能是电路高次谐波干扰造成的;
4、用屏蔽的方法,看是否能消除!

网友J: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K:
这是由涡流引的,往变压器硅钢片缝内滴些腊

网友H:
开关电源是磁芯,上述问题不存在。

网友I:
 开关电源是磁芯???

网友I:
有用开关电源作充电器的吗???

网友L: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M:
现在有几个充电器不是用开关电源做的?

网友N:
本人认为还是变压器质量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O:
开关电源的振荡频率低所至。频率低至人耳的听觉范围。产生辐射并回馈到电网干扰其他电器。
    是变压器产生的声音但并不是变压器坏了。前几年我修过一台康佳953的彩电,跟楼主说的现象一模一样,我前后修过好几次,05年时隔两三年才真正找到原因,罪魁祸首是正反馈电路中的一个几K的电阻阻值增大所至。
    还遇见过长虹第一代彩电行输出变压器“吱吱”响,开机前5分钟正常,接着出现屏幕图象垂直百叶窗现象并错位,20分钟左右渐渐恢复正常,也隔了大半年无意之中查到是行推动变压器初级防辐射谐振电阻阻值增大所至。
    我建议您把开关电源热地部分的几微法电解电容都换了(特别是反馈电路中的电解电容),如故障依旧,再一个个检查电阻,这样的方法虽然慢但立杆见影。
    如果您对弱电不太了解,我建议还是送修理部比较稳妥。

网友P(2008-04-10):
哈哈,我看过很多电动车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的,还没看到变压器加可控蒸馏的,要是有的话也是极个别的

网友P:
我朋友的厂子就是给电动车配套充电器的,大概十几种没有一种是传统变压器的,开关变压器的铁心是磁芯不是传统的硅钢

网友Q:
是小变压器的质量不行,铁芯没压紧,工作时由于电流不停换向产生的声音,换一个变压器能解决啸叫声,

网友R:
本人认为还是变压器质量问题可能性较大,换一个变压器

网友S:
是不是充电器没放平呀,有些震动引起的。

网友T:
关注中!本人认为还是变压器质量问题可能性较大,换一个。

网友U:
由涡流引的,声音都会有的.要是太大,就换一个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变压器的质量不行,铁芯没压紧,工作时由于电流不停换向产生振动的声音吧!

我感觉 也是他所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W(2008-07-19):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路后极短路或漏电流所致,负载过重

网友X:
引用 网友I:
有用开关电源作充电器的吗???

有啊,你老是不是还以为是70年代80年代用一个电源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稳压后对蓄电池充电?东方想不可能几十年不变吧?你如果真的这样认为,可能是要知识更新了。提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可能性较大——不可能厂家也和刘志斌一样总是怀恋过去。那么开关电源又为什么响呢?这是一个难题,但这个难题很好解决,开关电源的频率一般较高,应在人耳可听的范围之外,那就不可闻! 可是他又确实听到了,排除楼主和狗一样(不是骂人)或和小孩一样能听到超声波的可能,无非这么几种原因:

1、开关电源的频率太低,只有十几KHz,那就会听到。如有示波器可以看得出来吧。

2、主震荡频率较高,但由于工作状态不稳,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有时甚至是间歇状态,这种调制频率较低,可以被人耳听到。同样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原来是等幅的波形成为调幅波,当然可以听到了。

网友Y:
高频变压器震荡~~~~

网友Z:
应该是使用劣质开关电源的充电器特有的声音。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缺少应有的抗干扰滤波电路,你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一些空出来的地放没装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