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措施

楼主(2007-08-23):
各位,现在工厂面临节电难题,请大家给点建议,帮兄弟度过难关!先谢谢了!

网友A:
有何困难?俺能不能帮你?010-51292237转821

网友B:
说说情况?

网友C:
什么工厂都不说明白

网友D:
我在一五金厂,一般就是加变频器,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E:
1.降低线损  加无功补偿
2.节能电器  YX系列高效电机代替 用节能灯具(高效节能灯)
3.降低设备不必要的损耗  如能够用低水压的就不要用高水压;压缩空气的压力如果0.3MPa够用就不要用0.4MPa
4.通过优化工艺提高产量 降低单位成本
5.其他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文武双全在 2007-8-26 1:49:00 发表的内容:
  我在一五金厂,一般就是加变频器,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
变频器真是“万能的”,无论什么样的负载全都用,若是让变频器的生产厂听到了,真是要笑死了。

楼主:
我们已经投资上百万安装了变频器.我们是果汁加工厂,主要负荷是泵和风机(罗茨风机),装机容量4030KVA ,希望能进一步节电,大家出点主意.谢谢!

网友G:
变频器不是万能的

网友H(2007-09-22):
这要看你们厂里的泵和罗茨风机是不是需要调压和放风,如果有那倒是可以安装变频器。

网友I:
变频器节电

网友J:
请具体说清楚,不太明白.怎么回答啊!朋友

网友K:
变频器真是“万能的”,无论什么样的负载全都用,若是让变频器的生产厂听到了,真是要笑死了。

网友L:
在电力节能方面能否取得进一步效果,这要看还有没有节能的空间!比如照明;已经采用了最新的高效光源,短暂用电的场所(卫生间、走廊灯等)都采用红外感应控制或者有的场所采用定时控制。那么在照明用电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一个企业当事人---电工(电管人员)是最清楚的了。有“空间”的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有关节能方法,资料很多随处可查。

网友M:
如若电机不需要调速运行则变频器的节能效果就没有了!

网友N:
泵和风机在需要调压和放风的情况下使用变频器是可以节电的.

网友O:
看是用在什么方面了,有很多具体的方案可以实施,比如是否有独立的变电设施,变压器与工厂实际的用电量是否匹配,变压器的容量是否比实际功率大,如果是这样的话,电力公司的费用可不会少啊!
 厂里都有些什么设备?在工艺上有什么具体要求?这些都要清楚,才能配合节能降耗工作的实施!

网友O:
4030KVA的容量可是电力公司的大户啊,跟电力公司协商,降低变压器的容量费用!

网友P:
节能工作再用电方面有很多方法,
供电系统,线损,无功,网络运行方式
用电,系统负荷冲击做成大马拉小车,设备空载运行,
在单一设备的节能改造对系统的损耗没有解决,耗电照旧。
通过调查,进行分析,才可以作出方案。
有一次我在一个水泥厂蹲了一个多月才拿出方案。
用电设备多了后不能简单考虑了。

网友K:
同意山东地瓜:的意见!

网友Q:
不是加变频器就一定节电的

网友R:
能说具体点吗??学习了

网友S(2010-09-07):
不知道现场如何,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T:
节电要从一点一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