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出现:OLE-Connection to CSApi invalid:1!是因为授权不对吗?

楼主(2007-08-23):
WINCC出现:OLE-Connection to CSApi invalid:1!是因为授权不对吗?

网友A:
WINCC6.0SP2中文版的报表有此问题,
英文版则没有此毛病,我见到的WINCC项目
都是英文版的

楼主:
是啊!我在WINCC资源管理器里面打开报表编辑器的页面布局编辑器时也出现这种情况,我现在做报表,可以新建就是打不开,请问大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B(2009-04-20):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用自己的项目好使。拷贝的一个项目不好使,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有没有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啊!!!

网友D(2009-10-21):
同问,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E(2018-11-10):
XP SP3 ,WINCC6.2 SP3,我也出现了,其他项目可以打开pdl,这个大的项目打开图形编辑器的pdl就报错

网友F(2019-11-18):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