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我在WINCC上作个按钮,可以用直拉连接的方法,还可以用C动作连接,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还有我看一个项目实例中输入输出框也连了C动作,但经试不连C动作也可以正常显示呀,初学者不懂,路过的来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A:
其实仅仅是方法不同。当直接连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就要用C动作了。

网友B:
直接链接的方式得到西门子的优化,占用系统资源少,采用脚本的方法是最占用资源也是运行速度最慢的方式,西门子建议用户在使用系统功能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使用脚本,以保持系统的最佳运行效率。

网友C:
这只是个人的使用方法,但有一些特定的按钮是必须要用C动作的。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占用系统资源的大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