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讯模块CP1W-CIF11中,RDA-,RDB+,SDA-,SDB+个代表什么意思,做半双工式通讯那两个是一组?

楼主(2007-08-23):
希望尽快回复!

网友A:
422接口的接线,一般表示为TX+,TX-,RX+,RX-,鬼子(包括松下,三菱等)一般标为SD+(或SDA),SD-(或SDB),RD+(或RDA),RD-(或RDB)。意思都是一样的,tx+,tx-是发送的差分。rx+,rx-是接收的差分。

楼主:
那么半双工通讯我接纳两根呢?是不是接一根发,接一根收呢?请明示!

网友A:
把TX+,RX+接起来到A,TX-,RX-接起来到B。

楼主:
谢谢了,我也是按你说的连接的,用Modbus—RTU功能控制变频器,好像通讯一直没成功,不知道通讯还要注意那些关键点,我用无通讯协议,调试RS232倒是成功了,以前没做过通讯,还希望能给与指点。

网友B:
必須使用serial gateway方式.

楼主:
我使用的是串口网关方式,但是应该使用什么指令呢?我使用的是CP1H

楼主:
问题解决,
变频器
SG- ————————SDA-(RDA-)
SG+ ————————SDB+(RDB+)
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C(2007-09-25):
422接口的接线

网友D:
omron的+和-是反的。

网友E(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