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怎么接

楼主(2007-08-23):
如果想用施耐德GV2来做电机的保护,用在单相电机上的时候怎么接比较好?

网友A:
GV2是3P的,用在单相上多余1极可串联在相线上..可保证保护特性与出厂试验条件一致..电流值按电机额定值选取

楼主:
就是想这么接,怕出问题,就上来请教下了,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