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KW直流电机的正常温升是多少度

楼主(2007-08-23):
(无正文)

网友A:
不管电机大小,电机温升不超过绝缘材料的温度就可以了,我实际使用时国产电机定在85度,进口电机定在105度,指的是电机外壳温度

楼主:
好的,谢谢,那要是在夏天温升按80计算,电机外壳不超过110度就没问题吧

网友B:
A ,E,F等级温升分别是85,105,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