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8-23):
电机扇叶正转卡住 能否自动反转 再卡 再反过来转 永远正反反正的转下去  谢谢大家了!
我就是怕电机烧了    用继电器最好不过了 PLC不想用

网友A:
电风扇正在转怎么卡住?

楼主: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发的内容不是这样啊!我发的是:我这有一台ABB600 37KW的变频空载正常,但不能带负载,一带负载就报DC UNDERVOLT就是带很小的负载也报.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b][b][b][b][b][b]我发的是:我这有一台ABB600 37KW的变频空载正常,但不能带负载,一带负载就报DC UNDERVOLT就是带很小的负载也报.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b][/b][/b][/b][/b][/u]

楼主:
我发的是:我这有一台ABB600 37KW的变频空载正常,但不能带负载,一带负载就报DC UNDERVOLT就是带很小的负载也报.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这是台螺母整列机  电机带动扇叶时 有被螺母卡死的现象

网友B:
  这是台螺母整列机  电机带动扇叶时 有被螺母卡死的现象 能否自动反转 再卡 再反过来转 永远正反反正的转下去  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直流欠压
检查下变频器电源是不是欠压或者缺相

楼主:
不缺相,我怀疑是整流或检测有问题.高手发表一下看法或指点一下

网友D:
三相可控整流的触发电路有问题
其中一相或二相不工作
我修过

楼主:
谢谢各位,正在维修中

网友E:
给 天空蔚蓝 :

查下整流桥,NINP-61C

网友F(2008-04-10):
重点检查可控整流控制板,同时看看输出端的三个电流传感器插针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现象.因为可控整流控制板的12V供电受CPU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