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滚动条问题

楼主(2007-08-23):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画面已经超出屏幕的显示范围,听说可以用滚动条实现屏幕的扩展,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谢谢各位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复啊,急死人了

网友A:
在画面与运行中设置即可,很简单的哈。。。

网友B:
在资源管理器中点项目下面的计算机在右边出现你的计算机的名字,再右键点攻属性,出现计算机属性对话框,选择图形运行系统,在窗口里面属性里面设置.

网友C: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对,再者分辨率要和屏幕的一样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