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维修

楼主(2007-08-23):
我有一台A951GOT-QSBD触摸屏液晶面被人击破,不知能不能进行维修?

楼主:
哪位能解释下A951G0T-QSBD与A951GOT-QSBD-B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可以修,你找一个大小一样,接口一样的屏替换就可以拉,不一定要原型号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接口的方向,还有每一个脚的定义,搞错了就麻烦了.这样的2手屏市场上一般都有,自己耐心找一下!!!
有什么问题QQ:350071818

楼主:
那真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