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运行时断不断开起动线圈

楼主(2007-08-23):
单相电机起动后运行时断不断开起动线圈

网友A:
好像有的断开,有的不断开

网友B:
当然是不断开了《断开了你怎么运转,好比是三相电机缺相运转,

网友C:
书上写是不断开,产生旋转磁场;
倒要问的:启动电容要不要断开,
书上写启动后电容要变小点较好

网友D:
有多种形式,有些是要断开的,而有些不断开,双电容的一般是启动后断开一个大的容量那个。

网友E:
这要看电机是什么运转形式了

网友F:
电容启动的就不断开,离心开关的就断开

网友G:
有的断开,有的不断开

网友H:
同意电工小罗意见.

网友I:
电容运转的不断开 电容启动的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