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电流计算方式

楼主(2007-08-23):
请问大家7.5KW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正常电流是多少安????
很多人都知道是15A;可是谁知道怎么计算得出15A呢?

网友A:
15A应该是估算,就是按
三相380电机,一个功率两安培
就是这样得到的
如果算标准的
按电力基础上的功率公式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当电工的,学电气的这也问???

网友D:
问这个正常的
不同的厂家额定电流确实不一样  材料不同的 效率和功率因数也不一样的呀

网友E:
应该是这样吧!220*3*I*O.85*0.85=7.5KW

网友F:
我们平时说的电机的额定电流是电机额定功率的2倍,这是大家根据电流等于功率除以根号三乘以电压乘以功率因数等来的,是个不精确的值,大致是两倍左右,精确一点还要知道电机的功率因数。

网友G:
x2基本差不了多少

网友H:
P=1.732*U*I*功率因数*机械效率

网友I:
 I=P/(1.732*U*功率因数*机械效率)
  =7500/(1.732*380*0.85*0.9)
  =15(A)

网友J:
http://www.s3c2410.com.cn/ShowPost.asp?ThreadID=12
看看这个

网友K:
  I=P/(1.732*U*cosψ*η)

网友L:
常用的乘以二就可以了,这是经验公式,实际应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是经验公式,实际应用没有问题

网友M:
这个公式只适合通用的4极电机,当电机极对数超过4了,怎么算呢

网友I:
以上就是个近似公式,没必要搞得那么精确,电机极对数超过4时,无非就是功率因素低一点,电流稍微大一点,自己掌握就行了。

网友N:
1000瓦除电压单相除220v三相除380v

楼主(2007-10-02):
受益非浅

网友O:
给电机配线时有这个估算值就可以了.

网友P: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Q:
最基本的计算公式

网友R(2008-01-20):
mns:的计算方法最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