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经常跳应该怎么检查?

楼主(2007-08-23):
公司总开关为带漏电保护的开关,下面分别有三个电柜,电柜里的开关都没带漏电保护装置!
开关进线为三相四线(无地线)
现在:
漏电保护开关(总开关)经常跳开,有的时候一天跳7、8次,有的时候1、2次,反正是不固定!
而且跳的时候也没任何异常反应(因为我经常不在那里,不能一直在那里监控),高手谈谈大概是有那些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排查!

我怀疑,是零线和大地接触造成的,现在我准备一个电柜,一个电柜的装漏电保护开关,看那个开关跳,我就找那一路下去!因为我这里只有一个漏电保护开关了,所以只能一个一个换

大家看看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没,或者有其他原因???

网友A:
你的怀疑是正确的!反正是漏电造成的。

网友B:
总开关不推荐为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C:
同意毕工的说法!

网友D:
看看有没有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的地方。

楼主:
我 也不想啊,但那个地方是我们公司为了生产高污染的东西而租别人的厂房很小的一间厂房
主要是我们上面的 开关还是带漏电保护的
我想把我们换了以后就可以跳总的了
哈哈,所以不敢换

另:没有地线进线,怀疑是和大地直接接触了

网友E:
同意毕工,检查漏电。再检查开关触头是否烧坏或触头松紧不平衡导致接触不良,单相过热而跳。

网友F:
漏点开关是有好几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