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带小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7-08-23):
大功率变频器一般是带同等功率的电机,但是也可以带小电机,那么会不会有带小功率的电机而产生电流过大的请宽啊???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因为小电机的电抗比较大,最大电流也只有直接接电源的电流,但是对电机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B(2009-01-20):
能介绍的详细一点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