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之病?

楼主(2007-08-23):
  我公司用固态继电器特别多,担坏的也比较频繁,多数为固态内的可控硅烧坏或发热翘起使固态接线拄与底壳分离,选用60A控制4KW阻性,电流应该没问题,请问是和原因?是否与控制电源有关

网友A:
质量不好,散热不好

网友B:
散热不好,加装散热风扇,我们车间所有的井式回火炉都是使的是固态继电器,散热器上带有散热风扇和温敏开关,过热停机,我来车间四年了,从来就没坏过

网友B:
我们用的故态继电器牌子是希曼顿的,我感觉质量还不错

网友C:
固态继电器许多是由分立元器件用环氧树脂固定的,它的散热本来就差,散热不好,加装散热风扇,另外定期清洁灰尘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