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电动机故障

楼主(2007-08-23):
电机电压200V 空载电流25A 角形运转 运行一个小时左右温升达60多度 负载无异常 测电机线圈无对地和相间短路现象 但是出力不如以前。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清高手赐教。

网友A:
不仅是你不明白,大家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电机多大?额定电流?额定电压?连接方式?

楼主:
对不起:内容错误。
更正:15千瓦电机。电机额定电压200V,额定电流56A,空载运转电流25A,星形连接。属于转差式调速电动机,转差励磁线圈没问题。
运行一个小时左右温升达60多度 负载无异常 测电机线圈无对地和相间短路现象 但是出力不如以前(没劲)。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清高手赐教。

网友B:
怎么感觉没劲

楼主: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3 21:44:00
怎么感觉没劲
因为此电机用于冲床上主电机,以前同样的模具工作都很正常而现在就是冲压不了,间歇出现冒烟现象温升特别高。
请毕老师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A:
建议查一下是,转差离合器堵转,还是异步电机堵转。

网友C:
一个15的电机,额定电流会有56那么大哦!啥子电机哦!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小小蒋在 2007-8-23 23:34:00 发表的内容:
一个15的电机,额定电流会有56那么大哦!啥子电机哦!
--------------------------------------------------------------------------------------------
200v当然有了

网友E:
匝间有短路吧

网友D:
电压低,功率减小,所以没力

网友F:
是温度60度了还是温升?温升60的话快烧了吧

楼主:
TO:他山石本人分析的原因和你一样,此电机本人认为只有重新缠绕线圈会好的,各位还有其它好办法吗?????

网友E:
是这个原因啦,

楼主:
我的领导告诉给电机重新灌次绝缘漆就会好的,他是谁的意见也不会听的。就怕不好又要上去拆电机了,郁闷呀。

楼主:
大哥大姐们:就是这台电机已经从设备上拆装五次了。每次都是电机空载运行电流正常但是电机外壳的温度在半个小时就能升到40度而且温度持续上升。加上负载后电流一路飙升到100多安直至电机冒烟。
一个字:累。。。。。。。

网友G:
额定电压200v的转差调速电机,没见过,15kw星形连接也很少见.看来吾真是孤陋寡闻.学习中!!!!

网友H:
“15千瓦电机,电机额定电压200V,空载运转电流25A”
1、空载电流25A,使额定电流的50%;
2、电机空载损耗是额定的50%,达到7KW;
3、这个电机应该报废!

网友I:
嘿嘿,兄弟,冲床上面拆的啊,那有得搞了,我也是过来人,在冲床上拆电机那真的是一个字:累!
我看你这个应该是调速那里出了问题!!
机械问题

网友J:
可能是定子铁心的问题,硅钢片已经老化,导磁能力发挥不了。出现像涡流效应那样的发热现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K:
其实你还没讲清楚.1负荷异常,2励磁缺相,3重浇绝缘漆是没有用的.

网友L:
存在匝间短路.

网友M:
不知这台电机在工作时你测过电压吗。是多少。这个电压等及老外用的多。三相电源是否太小,

楼主:
TO:二极管:看来你也修过冲床啦,和你说的一样真的很累。

楼主:
TO:二极管:看来你也修过冲床啦,和你说的一样真的很累。
机械部分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我认为不会是调速的故障。因为只让电动机运行而转差调速不工作,电机外壳的温度在半个小时就能升到40度而且温度持续上升,直至电机外壳烫手。想想很不正常。
我的邮箱:zy84257@sina.com  留下联系方式,有问题还会向您请教的。

楼主:
TO:37上电:本人确实没有测过电源电压,但是我想不会的因为一直在正常使用,就是在重载运行后便出现电磁调速励磁线圈烧毁之后电机就成这样了。

楼主:
TO: 刘志斌老师:我们这也有一台一样的电机 空载电流也是25A  加载后电流在27A左右,也没有异常现象呀,小弟就是有点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网友M:
同志你的问题好象是电机转子鼠笼断条,你测电机电流在工作时,注意一下电机声音有无变化。

网友N:
有没有查机械故障 在就是看绝缘等级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