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光洋PLC,急

楼主(2007-08-23):
把输入接近开关误接到强电上,我能不能只把输入模块更换掉不用重新输程序

网友A:
应该可以,我这里有输入输出模块,请问你的输入模块是多少点的?你可和我联系。详情请看http://ymgk.7su.net.cn或电话13603407764叶先生

网友B:
输入模块坏了可以修啊.至于程序就要看你损坏的程度了.
QQ:184994108

网友C:
可以修 不过还不如买个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