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改为660发能节电吗

楼主(2007-08-23):
今日我们领导与我说要是把电压升到660v能节能吗。我说把电压升到660v后能减少线路损失。对于电机能不能节我不知到请个倍老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电压升到660V,电机肯定能节能,但是普通的380V电动机你把电压升到660V,电机能受的了吗?

网友B:
电压升到660V,可以降低一点线路损耗,电机也能承受,只要把电机由△改为Y连接就行了,只是系统中无法满足220V的供电电压。

网友C:
跟据I*I*R*T计算,但也要跟据实际,要用电设备能够承受

网友D:
电压升高真的能节能吗?想清楚再回答~!

网友E:
痴人说梦!

网友F:
只能降低一点线路损耗,线路长可以省点电。
其它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