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为多少伏?

楼主(2007-08-23):
大家好,我的电动车电瓶电压是48伏,按理充电器输出电压至少应该是50伏才对。可当我把充电器接上电源后,量它的输出电压只有几伏,送到售后维修部后维修人员却说没有问题,难道它的工作原理和其他的充电器不一样?请问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为多少伏才对?

网友A:
充电器中有防蓄电池接反保护。

网友B:
1 脉冲充电
2.有保护

网友C:
解释的没看明白

网友D:
大约52伏

网友E:
有负载保护电路把,不过我家的几个都能量到五十二三伏.

网友F:
  带上负载测电流

网友F:
有很多的充电器在没有负载的时候没有输出或者只有很低的输出.我原先修过的就有不带负载不输出的,但是在额定负载的时候输出正常.

网友G:
反接保护。。

网友H:
常规的充电器是53-54V之间,开关电源类的车量不出,用示波器能看到

网友I:
同意明理

网友J(2007-10-22):
正常,估计这个充电器有最小负载要求,只有达到一定的负载才能启动正常工作。

网友K(2016-03-31):
充电器输出是恒流,就是说充电过程是电流基本不变而电压却会不断升高。

网友L:
据我了解电动车充电器有2个阶段一个恒流充电一个涓流充电。电压不一样的。充电器和充电器也不一样的。有一种充电器是插上220v电源输出的插头就有对应电池充电电压,还有一种充电器插上220v电源充电输出端是没有电压的 需要对电池充电才会有对应电池的输出电压。。。再有现在的充电器偷工减料严重很多功能都没有了。  个人所了解,如有错误请大家修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