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发电异常急、急、急、急!!!

楼主(2007-08-23):
各位老师兄弟姐妹好!小弟这里有一台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型号STC-30,30KW,励磁电压120V,励磁电流10A,电压400V,电流54.7A,大修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使用,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
此电机定子有四组线圈,分别是主线圈,励磁线圈,基波线圈和信号灯线圈.大修之后,发电机输出三相A B C电压不一样AB400V AC200多V BC200多V,以至出现了输出电压低带负载能力差的现象.励磁电压70V,小弟是初学者有几个问题如下:
(1)基波绕组起什么作用的,其工作原理是什么,如果不接基波绕组能否正常发电?
(2).基波绕组为一组线圈,励磁绕组为三组线圈,基波绕祖串在励磁绕组某一相上,为何基波只有一组线圈,为何和励磁绕组串接???
(3)基波绕组具体怎么下线???

急急急急急啊,大哥们啊帮帮我吧,我QQ345838970,求999999啊!!!

网友A:
是不是首尾接错啊

网友B:
看型号像三次谐波绕组的发电机

网友C:
估计是首尾搞错了

网友D:
首尾搞错了,重新接一下.

网友E(2008-07-11):
基波线圈怎么下线

网友F:
首尾搞错了,只有这种情况才会出现电压异常。

以前,我在论坛上画过该故障时的矢量图,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C相的首尾搞反了。

网友G:
基波稳压的.

没倒相嘛!

网友H:
估计是头尾搞错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首尾搞错了,重新接一下.

网友J(2009-06-10):
 各位老师,朋友先谢了

    谁有STC-3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绕线图及资料,请发给我(QQ:237988357/邮箱:ch18287176@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K:
定子中的三次谐波绕组靠剩磁起振发出的电经桥整供给转子励磁绕组经感应原理在三相绕组中产生感生电流,看看相关的书就知道它的原理了,图纸百度一下可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