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瓶充电器输出电压为多少付?

楼主(2007-08-23):
大家好,我的电动车电瓶电压是48伏,按理充电器输出电压至少应该是50伏才对。可当我把充电器接上电源后,量它的输出电压只有几伏,送到售后维修部后维修人员却说没有问题,难道它的工作原理和其他的充电器不一样?请问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为多少伏才对?

网友A(2007-11-10):
要加上负载测量才行.

网友B:
修电车的有几个懂电子?

网友C:
这个与充电器的充电方式有关了,一般化的充电器应该是脉冲式充电,而你所用的万用表应该是数字式的,所以测量出来的数值不会很大的,但是如果通过示波器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充电的电压波形的。

网友D: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E:
有的充电设备,为了防止造成人员伤害,所以当输出端没接电池的话是没有输出的。48V电池一般充满后不带载的情况下电压在52V左右。

网友F:
48V电瓶充电电压不能超过55.6V,充电器空载为55.6V.

网友E:
如果是阀盖敞开式铅酸蓄电池,48V的最高充电电压能够达到62V左右。开关电源式充电器,输出不接负载应该是没有输出的,以前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输出电压超过36V就容易对人体造成伤害。

网友F:
电瓶充电分三个阶段,恒流,恒压,涓流,恒压阶段电压限制在55.6V.

网友G(2007-12-23):
你的充电器是((脉冲充电器)),你一定是用普通万用表量的电压,这样测量的电压是一定时间内的平均电压,而不是输出的最高电压,通过示波器测量的电压,才是它真实的电压.

网友H: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