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为多少付?

楼主(2007-08-23):
大家好,我的电动车电瓶电压是48伏,按理充电器输出电压至少应该是50伏才对。可当我把充电器接上电源后,量它的输出电压只有几伏,送到售后维修部后维修人员却说没有问题,难道它的工作原理和其他的充电器不一样?请问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为多少伏才对?

网友A:
费解,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一般充电电压应该比电瓶的电压高才对啊,难道它原理象电焊机一样降低电压为了获得大的充电电流?这样也说不过去,从原理上说,电流是从电压高的地方流向电压低的地方才对,电瓶就是没电,残存的电压也不止几伏吧,希望有个高手能详细的解答一下,我也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B: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多数使用了晶闸管,或IGBT管逆变输出,而且使用专门的所谓智能充电模快,对电瓶进行充电时使用了脉宽调制,你用普通电表测量的是脉冲电压的平均值,当脉冲间隔较宽时,虽然脉冲电压较高(50V),普通电压表实际显示的电压受脉冲占空比影响,实际显示的脉冲电压占空比的平均值.这与变频器输出电压测量,普通电表不准确是同一个道理,比较满意的测量还是建议使用示波器,实际测量脉冲的峰值电压才是合理的.

网友C:
充电器电压空载51V,你说的原因有:你测量的表好不好?是不是打在直流档,否则就是充电器有问题,电线有没断芯

网友C:
用指针表测

网友D:
懒虫一个,你拿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完事了?
笨蛋!!!十足的笨蛋!

楼主:
楼上的,请你先看清楚了再说!

网友E:
模具老兵的解释正确,您测到的是脉冲直流电的平均电压。

给蓄电池充电,脉动直流充电效果好于稳恒直流。降压整流充电电路采用半波整流、不加滤波的原因也在于此,而不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E:
您可以按照下面步骤测一下:
1. 先测量待充电池的开路电压;
2. 接上充电器测电池两端电压;
3. 充电结束不拆充电器,再测电池两端电压。
应该是充电时电压高于待充电池开路电压(更高于充电器开路输出电压),充电结束电压高于初充电电压。这是因为接通的电池,相当是滤波电路的滤波电容,测得的电压接近于脉冲电压的最大值。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意见

不同充电器原理不同,恒流直流充电最后电压是51V
脉冲充电不好直接测量
电脑控制的充电器就更不容易测量。

网友G:
这种电压不是普通表就可以测量出来的呀。

网友H:
原来如此。又学了一点新知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I(2008-04-13):
我觉得应该是充电机里面有个智能控制芯片,在不接负载时,它的输出就没有触发,想想吧,50伏,已经超过安全电压不少了

网友I:
这也是处于安全考虑的吧

网友J(2009-01-15):
36伏可以?

网友K:
充电器电压空载51V,一般充电电压应该比电瓶的电压高才对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多数使用了晶闸管,或IGBT管逆变输出,而且使用专门的所谓智能充电模快,对电瓶进行充电时使用了脉宽调制,你用普通电表测量的是脉冲电压的平均值,当脉冲间隔较宽时,虽然脉冲电压较高(50V),普通电压表实际显示的电压受脉冲占空比影响,实际显示的脉冲电压占空比的平均值.这与变频器输出电压测量,普通电表不准确是同一个道理,比较满意的测量还是建议使用示波器,实际测量脉冲的峰值电压才是合理的.

这中解释比较科学,电动车骑了两年, 还没有去留意这个问题,只是发现充电器没有插上电池时候,充电器指示灯是绿色的

网友L:
电器没有插上电池时候,充电器指示灯是绿色的 ,这个时候测电压,会不会是充电器没有输出?还是期待专业人员能够解释一下

网友M:
现在的充电电路已经很复杂了,你是没接负载测量的,

网友N:
我修过一种是50V,但现在电车充电器种类太多了。不好确定。

网友O:
不知道图片能不能看清楚

网友P:
充电器电压空载51V

现在的充电电路已经很复杂

网友Q: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其实没什么复杂的,生产商为节约生产成本不可能搞的太复杂和高成本,

24V充电器输出26V左右   36V充电器输出38V左右     48V充电器输出50V左右

网友R:
估计是电瓶问题,当电瓶电压极低时,接上充电器后测量电压达不到饱和值,要随时间的推移,电瓶电压才慢慢升高。

网友S(2009-02-19):
冲电器没有插上电池时候,充电器指示灯是绿色的 ,这个时候测电压,会不会是充电器没有输出?

网友T:
[东方猜想]:充电器是不是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功能?如防倒接功能,电池不接或接反都不工作,只有当负载是电池(不是电阻)而且电压在正常范围时才能工作。

[推论]:假设以上猜想为真,那么就有可能蓄电池电压太低,它也不能充电吧?

网友U:
就是因为没有插入蓄电池的原因。充电器没有输出。

网友V:
电动车工作时你感觉力度怎么样?

网友W(2009-10-29):
会不会是偏了个谎,引来大家讨论一下,抛砖引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