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振动传感器原理

楼主(2007-08-23):
各位大侠,请多多指教
问题:振动传感器的原理是怎么样的?(指检测马达轴承振动的)
如果轴承有损坏的话,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轴承损坏的位置?
谢谢!

网友A:
我们有专业的振动监视设备和传感器,详细内容请联系我
HARDY仪表中国总代理
联系人:汪先生
联系电话:021-64940531-16
E-mail:dahai175net@163.com

网友B:
一把螺丝刀,再加上自己的一只耳朵。

网友C(2007-12-18):
将传感器紧固在被测的振动体上,当振动体在传感器敏感的测量方向上振动时,传感器内部的振动磁钢相应的强制振动,安装在振动磁钢旁边的磁敏元件能够感应磁钢振动引起的磁场变化,并产生一交变电压信号,此信号经电路处理放大后,输出与被测振动参数(频率和幅度大小)相对应的交变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