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07-08-23):
请教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有通常说的步进电机又是什么?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u][b][b][b]一个学电气工程的大四学生,还没有搞明白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的区别..也不知道步进电机是什么..
真搞不懂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b][/b][/b][/u][/i]

楼主:
异步电机(感应电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定子的旋转磁场在转子中产生感应电流,产生电磁转矩,转子中并不直接产生磁场.因此,转子的转速一定是小于同步速的(没有这个差值,即转差率,就没有转子感应电流),也因此叫做异步电机.而同步电机转子本身产生固定方向的磁场(用永磁铁或直流电流产生),定子旋转磁场"拖着"转子磁场(转子)转动,因此转子的转速一定等于同步速,也因此叫做同步电机.作为电动机时,大部分是用异步机;发电机都是同步机(这是在一般情况下)

楼主:
步进电动机是一种将脉冲信号变换成相应的角位移(或线位移)的电磁装置,是一种特殊的电动机。一般电动机都是连续转动的,而步进电动机则有定位和运转两种基本状态,当有脉冲输入肘步进电动机一步一步地转动,每给它一个脉冲信号,它就转过一定的角度。步进电动机的角位移量和输入脉冲的个数严格成正比,在时间上与输入脉冲同步,因此只要控制输入脉冲的数量、频率及电动机绕组通电的相序,便可获得所需的转角、转速及转动方向。在没有脉冲输入时,在绕组电源的激励下气隙磁场能使转子保持原有位置处于定位状态。 步进电动机按其输出转矩的大小来分,可以分为快速步进电动机和功率步进电动机。快速步进电动机连续工作频率高而输出转矩较小,一般在N·cm级,可以作为控制小型精密机床的工作台(例线切割机床)也可以和液压转矩放大器组成电液脉冲马达去驱动数控机床的工作台,而功率步进电动机的输出转矩就比较大是N·m级的,可以直接去驱动机床的移动部件。 步进电动机按其励磁相数,可以分为三相、四相、五相、六相甚至八相。一般来说随着相数的增加,在相同频率的情况下,每相导通电流的时间增加,各相平均电流会高些,从而使电动机的转速—转矩特性会好些,步距角亦小。但是随着相数的增加,电动机的尺寸就增加,结构亦复杂,目前多用3~6相的步进电动机。 由于步进电动机的转速随着输入脉冲频率变化而变化,调速范围很广,灵敏度高,输出转角能够控制,而且输出精度较高,又能实现同步控制,所以广泛地使用在开环系统中,也还可用在一般通用机床上,提高进给机构的自动化水平。 步进电动机按其工作原理来分,主要有磁电式和反应式两大类,这里只介绍常用的反应式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现用下图的步进电动机的简化图来加以说明。

网友A:
这不全找到了呀..
总觉得论坛不应该是幼儿园层次的水平..
交流点经验互通点信息才是论坛的要务...

楼主:
你好,你说的很对,我太懒惰了,你教育的对,我记下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