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怎么样调零才正确?

楼主(2007-08-23):
压力变送器都有迁移问题,那么1米注的高低算0.01MPa还是0.0098MPa?

网友A:
1米为零点Ⅱ型表0mA,Ⅲ型表4mA;1米为满量程Ⅱ型表10mA,Ⅲ型表20mA.

网友B:
看你对测量精度的要求了,要求高的话,需要现场测量当地的海拔高度来算,一般精度直接换算成0.01MPa拉倒。这也算问题,真是的。

楼主:
对于大流量来说一定要更精确

网友C(2007-10-23):
请问 各位高人: 压力变送器和测量流量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