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动退出监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07-08-23):
(无正文)

网友A:
甲方没有按照合同支付款项,到期自动提示,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输入SN代码,提示期过后当然就自动退出了。 这是对付赖账的客户最好的方法。

网友B:
这是违法行为,大家可以查到相关的案例

网友A:
也可能不是这样方面的原因。

网友C(2008-02-14):
这是违法行为
在新加坡说不定要执行鞭刑?

网友D(2008-09-16):
没有加密狗 2小时就自动退出监控

网友E:
请具体说明一下情况,是没有软件狗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有些系统的软件会出现这种的问题

网友F(2008-12-30):
请详细说明问题.

网友G(2009-04-11):
1没有软件狗

2软件狗的授权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没有软件狗

2软件狗的授权到了

   这可能是乙方对   赖账的甲方 的办法..............

网友I:
在软件编程时作了一个手脚,要求付款,这主要是看工程师的素质,也是违法行为

网友J:
大家已经有这么多回复了,楼主快出来回复一下吧!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

网友K:
原因很多,需要楼主提供详细信息才能分析出来

网友L:
大家已经有这么多回复了,楼主快出来回复一下吧!

网友M:
应该具体的说明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N(2009-06-06):
出来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O(2009-08-16):
没有加密狗,每两小时退出一次,重新启动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