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电控柜温控器

楼主(2007-08-23):
设计电气控制柜,所购买的控制柜空调没有超温报警功能,而客户又强调必须要有超温报警,急需电气控制柜温度控制器,机械式就可以了,只要一个超温报警的继电器输出给PLC,不知哪里可以买到。那位朋友有样本,给传一个。SUNHIGH@126.COM

网友A:
有温度要求吗?你的PLC输入是什么方式

网友B:
搞个双金属片不就得了。

楼主:
希望温度报警可以调节,15~40度,一般定在35度,控制器给PLC一个继电器节点。PLC输入是24VDC开关量。

网友C:
欧姆龙的温控器很好的哦!

网友A:
这样的话,有很多温控器可以用呀,现在最普通的也可以达到你的 要求

网友A:
现在最普通的就可以,只要是有报警输出的就可以呀。

网友D:
轻松搞定

楼主:
我就是需要最普通的机械式的温度控制器,就大厦里控制空调的那种,但是要控制电控柜的那种,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产品,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E:
搜温控开关。

网友F:
1、普通的机械式的温度控制器,是串联在主电路中的,控制功率很小,一般几百瓦;
2、要控制电控柜的那种,功率如果大,还是用机械式的温度控制器+接触器;

楼主:
我搜过,好像都是些冰箱,空调上用的温控开关,没找到电气控制柜用的。我在老外的设备上见过,有点象写字楼房间里用的温度控制器,稍小,可能使用NTC,不用热电阻。因为只提供一个开关量给PLC,其它的由PLC控制,使用这种比较经济,用热电阻+温控仪似乎太奢侈了些。国内没有吗?

网友G:
不知,路过留下脚印

网友H:
最便宜的是双金属温度开关.要精确一点用数显温控表.可以看下宇电仪表

楼主:
请问LOGITECH:有没有具体的资料,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I:
很简单的东西,量大的话给你设计啦,1000只 <25元/只。不用机械的,用电子的。

网友J(2007-12-04):
老泉同志,你要认清国情,中国的民用产品都是久经考验的,绝对性价比一流。再说您的电器柜也没洋鬼子的那么贵吧。所以只买通用的,不买专业的。哈哈

网友K:
我司为德国STEGO恒温调节器,温控开关,湿度调节器,加热器(都是电柜专用的)大陆总代理,有你所需要的温控器:0℃ ~60℃ 可调,重量为36克,防护等级IP20,外观尺寸为60*33*35,双金属感温材料

网友L: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只要用一个我们的控制仪表就可以有超温报警的继电器输出给PLC,价格只要二三佰元就OK了,现货供应

网友M:
威图的很好用.

网友N:
你要求的只是输出一个温度上限报警开关,冰箱,空调上用的温控开关也可以拿来用啊?又不需要什么控制功能。

网友O:
太多了,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的都有

网友P:
实在太多,几乎做仪表的都有。

网友Q:
ABB电气柜用的就是俺公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