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场效应管P9NK702的参数

楼主(2007-08-23):
一台设备的开关电源烧了,开关管(从管子上看型号是P9NK702),原型号买不到,想用代替品,但不知原管子的参数,求助场效应管P9NK702的参数,拜求了。

网友A:
是否是:NK702
参考:
电脑主板专用 NK702 NK7002
http://nanke.dianyuan.com/sale/46481.html

网友B:
220V开关电源?半桥和全桥用耐压500V的
单管用耐压800V以上
电流和功率有关系

网友C:
你所说的型号不对,应该是ST公司P9NK70Z
Vdss 700V; Id 7.5A; Pw 115W

网友A:
那就是这个了:STP9NK70Z
参考: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8693/stp9nk70z.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