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31 7.5KW运行报NST求助

楼主(2007-08-24):
ATV31 7.5KW变频器通电显示及设参数一切正常,取消缺相保护后空载试机也正常,三相输出平衡.可是我接一个0.75KW的电机后一按启动键变频器有瞬间输出然后报NST,资料上查不到NST的故障代码.由于手头没有较大功率的电机,是否电机过小有保护? 有熟悉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相关电机参数设置成接的0.75KW电机的额定参数了?

楼主:
多谢CONGCONG,我将变频器的电流改小后可以了。因为与其他变频不同所以也不知道要这样设。

网友B:
NST表示自由停车,很多方面都能引起自由停车

网友C:
你把某一个LI设置成了自由停车功能,施耐德的变频器必须将这个LI和24V相连,才能运行,断开时显示NST。
如果有施耐德变频器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的博客上留言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index.Asp?Id=11556

网友D(2007-11-13):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初始化了也没用,请问哪个参数是定义自由停车端子的?谢谢

网友E:
你好,我公司(武汉利德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施奈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伙伴,承接了华中,华南,华动,西南,西倍等区域的现场技术服务,同时在武汉已建成施奈德维修实验室和培训中心.所有现场服务人员已通过施奈德电气法国总部认证,属于施奈德授权工程师.我公司已在武汉,成都,济南,北京,广州,南京,福州建立了办事处,可以为客户提供365天*24小时的现场服务.
  不用着急NST不是故障,是个状态显示,表示自由停车,具体调试这个得看你的系统了,譬如是2线控制还是3线控制等等,还得看你系统接线,你可以拨打施奈德热线或者和我联系.QQ:115061478    leaddoxiaopeng@163.com  15907187838  彭工

网友F: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命令或者给定设置的不匹配!

网友D:
不是给定的问题,时好时坏,可能是主板工作不稳定了

网友G(2007-12-18):
电机与变频器不匹配,7.5KW带0.75KW,仍然要把缺相保护取消。

网友H:
是啊,NST表示自由停车,施耐德变频器大变频器拖小电机上电后都有一个检测电机电流的过程,要接近0.45Ih---1.36Ih(Ih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才能拖得起电机,你7.5KW带0.75KW ,电机与变频器不匹配,检测不到接近电流所以变频器输出封锁了,自由停车了,你将变频器的电流改小后可以了,就是这个道理,有些ATV38,58,66,都是这样的,38,58的有专用小电机参数,66的你可以把电机的额定电流输入就可以了,但要基本匹配

网友D:
你们都错了,是面板上的操作按钮出问题了.

网友I:
变频器主电源接通信号与启动控制信号(LI1),同时接通,变频器就会出现NST状态,把控制信号改为电平控制,就可解决.

网友J(2008-02-23):
请问显示TNF是什么故障?

网友K(2008-03-28):
TNF 自整定故障

网友L(2010-02-01):
LIQIAN 顶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M(2020-06-03):
施耐德AItivar630的变频器,如果变频器额定功率15KW可以同时输出两个7.5KW的电机吗?这样可以对电机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