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过栽

楼主(2007-08-24):
有台安川伺服控制起显示过载,换了下马达好了。我把显示过载的马达装安川SGDA-01AP运行OK,不过它是低速运行。我想把速度提上来,没说明书不知怎么提。显示过载的马达三相电阻,编码器接头我测过了,没异常。轴也良好,不知哪坏了。所以请教大家,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忽视了加减速时间?
如果高速起停,建议你适当延长上位机或驱动器的加减速时间。
特别带大惯量负载的时候。
空载测试有时候反映不出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过载只是表明驱动电流过大,关键要查造成过载的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如是加减速时间设置不当”,那换上同型号马达它也会过载。现我换了同型号马达好了。我把那台显示过载的马达装到功率比它小的控制器空载低速运行OK,我想把速度提上来,没说明书,不知怎么提。

网友C:
没有安川驱动器的说明书吗?什么型号?在工控网资料区找过没有?

楼主:
没有,我找了。是SGDA-01AP。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