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般曲线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7-08-24):
一般曲线显示的时候会出现显示滞后即数据不能很好的实时显示,还有曲线显示时快时慢,是不是数据传输时间和曲线显示的时间有什么关联??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你用的确认是一般曲线吗?怎么看像是历史曲线呢a

楼主:
是的,就是从单片机传送数据到触膜屏并以实时曲线的形式显示,
曲线显示的时候就是有点滞后.我做了一下实验可能是数据传输比较慢,但曲线显示确实有一点滞后

网友B:
DOP的通讯速度是有些慢,一般画面上地址不连续且通讯速率低的时候,要好几秒数据才能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