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电源模块JX1B接口定义

楼主(2007-08-24):
fanuc电源模块型号:A06B-6087-H130;在单独试验该电源模块时,不清楚JX1B的端口定义,无法启动。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模块,没说明书?建议咨询FANUC

楼主:
俺是做维修的。

网友B:
里面是一些伺服报警信号,准备信号,刚才没找到,抱歉(简直废话)。

楼主:
端口定义根据端口和内部元件接线基本已经猜的差不多了,现在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启动后报01故障,故障描述“电源模块内大功率模块 IGBT或IPM不良”。测量模块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个现象,因为是维修并没有接接触器,先上RST电源,后上控制电源,故障现象就不会发生,然后再不管先上什么都没有问题,启动也显示00没有问题。停机过一段时间后,按照正常的上电顺序,还是会报01故障。不知各位有没有接触到该01故障报警是如何检测的。

楼主:
在网上搜的报警代码资料已经上传到自助资料库。

网友C(2007-11-25):
JX1A和JX1B是FANUC的电源模块与主轴或者伺服单元的连接线,,其中有四根分别为:CALM、*CRDY、MCCOFF、IALM。
其中CALM:变换器报警;
*CRDY;变换器准备就绪;
MCCOFF:MCC断开;
IALM:逆变器报警。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JX1B   5-ICAM   6-0V
       7-MCCOFF 8-OV
       9-*CRDY  10-0V
       11-ALM1  12-0V
       13-ALM2  14-0V
       15-ALM4  16-0V
       17-ALM8  18-0V
       19-CALM  20-S

网友D(2011-10-27):
FANUC电源单元JX1B接口不接能启动吗?

网友E(2017-07-06):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