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R93温控仪表PID参数的调节

楼主(2007-08-24):
各位大侠好,有一块希曼顿SR93的温控仪表,温度设定值:65度,现设置的参数为P=6.0 I=16 D=7,但控制效果始终不理想,一直在64.7-65.3波动,不能稳定在65度上,过去用的是SR73的仪表,控制非常稳基本上稳定在65度,但这块表已坏,而且已停产,所以现在用SR93来代替,用原来的PID参数试过,达不到控制效果,请大家帮个忙,急盼!!!谢谢啦

网友A:
不防换个品牌的温控仪表啊,我们的仪表就很不错的。我们的网址是http://www.taiika.com/default.asp 您可以参考 一下!

我的联系电话是15962220221。愿意为您服务!

网友B:
如果SR73还能再开起来,那就把参数抄过来喽,这种情D值加大点看看效果啊,

网友C:
将P调小,试一下

网友D:
换块表就可以了啊!厦门宇电专业生产数显控制仪表的,仪表是所有仪表都5年保修,完全不存在停产的问题,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国产数显控制仪表生产商,质量有保证。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加大P,减小I,加大D看下效果如何。

网友F(2009-11-20):
先自整定一下(AT),然后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