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怎样的电机适合频繁启动

楼主(2007-08-24):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种设备的工艺要求电机每隔2-3秒就启动停止一次。设备运行几个月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刹车不能适应频繁启动的要求,发热厉害不能正常工作。请问这种工作状态下的电机该如何选择。是电机的问题还是刹车的问题,或是两者都有问题。

网友A:
联系我
电话:84287468-602
手机:15810083432
王立强

网友B:
你是怎样的刹车方式,我建议你用直流制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行么??那东西正常工作就是高速频繁启停的阿

网友D:
请您再把问题说清楚些
电机功率,转速,启动力矩,负载特性(摩擦类,重力类,惯性类等)

网友E:
用一个离合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解决办法:1)用矢量变频器+普通三相电机..
2)采用SRD磁阻反应电机传动系统

网友G:
用离合器,不错的

楼主:
电机为三相异步电动机(立式),功率0.25KW,6极,配减速箱1:100,电机自带刹车,刹车线圈直接由电机供电。
工艺描述:电机通过减速器后带动一组横置的旋转铝型材,铝型材上均布若干个圆盘。圆盘上有8个装料槽位,即相隔45度一个工位。电机由PLC控制,当PLC给出移位命令时电机偏移一个工位,即转动45度后停止(45度周定位信号由一个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
正常运行时,平均每隔2-3秒电机进行一次移位启停。刹车的好坏直接影响每次移位停止位置的精度。

楼主:
这种设备是完全参照一台进口设备制造的。包括机械零部件、控制电器、PLC、HMI及软件、电器图纸等完全相同。
进口设备用了两三年了电机一点问题没有,我们自己做的这台电机两三个月就换了刹车。

网友H:
用步进电机

网友I:
这说明你使用的电机没有那台进口设备的电机硬件好。
要不加直流制动试试(得加个风机为电机散热)

网友J:
这么小的功率用永磁同步电机最适合了,每分钟几百次的启动停止都没事,价格不超过300块,控制简单,通电运行,掉电停止并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