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事! 请教

楼主(2007-08-24):
  昨天碰了件奇怪的事 和大家分享下。
  下午的时候我发现我家的楼梯的灯一闪闪的,(双控)开始怀疑是接头松了?
  就去把总闸关了,零线没断,结果不小心给打了下。赶紧拿了万用表量了下,结果是火线对地390V零线对地230V,但送电的时候家里的电器正常使用(表明上,不知道实际有没有损伤)
我就去量我家的上一 个总闸 也类似情况390/230  搞不明白  后来晚上又恢复到220/0了
是不是中性点的接线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地线接地点断开了,好象还和火线连了

网友B:
中性点偏了

网友C:
呵呵,胆子真大这种情况下还敢用家电做试验。应该是中性点偏了

网友D:
"火线对地390V"
家用电器电压幅度没有这么大吧。
你家的电器是啥牌子的?

网友E:
火线接地,零线没有接地
如A相接地 照明接B  N,则V AB=380V   V AN=220V

遇到过

网友F:
我遇到过,这是中性线接地问题。估计的变压器处或别的地方接地存在问题。

网友G:
中性点接地点断开了,你量的实际是线压/相压(390/230),算你家的运气好,电器没有烧坏。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赵书锋在 2007-8-25 12:32:00 发表的内容:
  火线接地,零线没有接地
如A相接地 照明接B  N,则V AB=380V   V&…
--------------------------------------------------------------------------------------------
应该是这样,估计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有遇到火线接地的情况

网友I:
     下面引用由赵书锋在 2007-8-25 12:32:00 发表的内容:
  火线接地,零线没有接地
如A相接地 照明接B  N,则V AB=380V   V&…
--------------------------------------------------------------------------------------------
应该是这样,估计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有遇到火线接地的情况

我也是这样想

网友J(2008-10-16):
这是地线断开了而且地线和以相相线相连造成的,可以这么说,你家接的是红色相线和蓝色零线,电压是220v这没有什么问题,而同时你单元配电箱主地线没有接地而是和黄色相线相连,就出现这种现象,这样看来你们小区的配电该检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中性点偏了

网友L:
0线断了,应该是。

你的电器

网友M:
我晕,地线和相线串了,断路器或是漏电保护器等应该跳闸啊。搞不懂了!

网友N:
中性点断线,造成380V串联了,负载重的电压高,负载轻的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