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呀,HM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7-08-24):
小弟维护的honeywell,TPS系统最近出HM出现问题,HM经常报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而且出现故障时和GUS 通讯不上,只能重启HM,可不到20小时又会故障,想请各位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我们机柜间的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不算高吧,还有就是问一下HM是冗余的吗?谢谢了,小弟的邮箱是xiao1kai@163.com

网友A:
HM不是冗余的,但是它的硬盘是冗余的,
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查看一下故障信息,很多问题都是硬盘出现了问题,比如坏道等,那么历史数据就写不进去,就会报警,你可以把自动CHINKPOINT停止,把历史数据保存停止,观察一下是否有效。

楼主:
谢谢流血的狼,我们的HM断电重启之后还能写入,就是过每过15个小时左右故障一次,在监控画面上显示FAIL,有关HM的一切通讯都不好用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点的办法除理呀,急死了,一块硬盘也能冗余呀,那我们的HM怎么同时FAIL了,还请老师近一步指导呀,还有就是什么问题造成这种现像呀??谢谢

网友A:
你查看故障信息没有,就是查看进HM查看故障信息,HONEYWELL的系统自诊断功能还是很强的,基本上从故障信息可以看出,
如果你不看故障信息,那就是和瞎子摸象一样,找不到方向的,
你那个故障真的是15小时一次吗?如果是,你看你的auto checkpoint关掉没有?

网友A:
这与温度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楼主:
谢谢流血的狼,我试试去,时间基本固定15个小时吧,不过HM故障时进不去,在工程师菜单里点HM菜单会提示逻辑卷错误,如果可以能说说在哪里还能看故障信息?谢谢呀

楼主:
如果把auto checkpoint关了,历史纪录是不是就采集不了了?

楼主: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在HM硬件上的节点信息正常的话应该是11而故障后变成了-190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也感谢老师回贴这么快,我昨天发贴写错点东西,就是在监控画面上提示的英文是说指定卷没找到,不是逻辑卷如果可以请老师们把QQ号留下这样说起来会方便一些,再次谢谢了

网友A:
auto checkpoint是自动定时保存组态信息的,与历史记录无关,

是不是有两个卷找不到,你可以把卷名写出来吗?如果是卷找不到,很大可能是硬盘有问题了,那你只有联系Honeywell公司,买一个硬盘了。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资料:-190表示
1、 Power to a Winchester Drive Tray is removed or the  power cable to a drive is disconnected.
解决办法:
Be sure all the cables are firmly in place and
power is applied to the Winchester Drive Tray(s).
Check the SMCC and RTJ journals.

2、The volume configuration on the system NCF has
been altered without the user also initializing the
History Module.
解决办法:
Be sure to initialize the History Module after the
volume configuration on the system NCF is
altered. T his is an error in procedur e . It is not an
equipment failure.

网友A:
中文意思是:
1、检查硬盘驱动器的电源和电缆是否连接有效,这个你可以把硬盘托盘拉出来,重新插入;
2、卷改变了,但是NCF 没有做初始化,

我还是认为硬盘有问题,硬盘不是冗余的吗?你可以停掉一个硬盘看看。不过我劝你最好现在就把硬盘做一个备份,要不真的HM的硬盘起不来,那数据丢失了,损失可就大了

楼主:
谢谢你,我把硬盘停掉了,可是在启动时有一块起不来了,现在是一块硬盘工作。

网友A:
你停掉一块后,还出现故障?如果不出现了,你可以试试用另一台硬盘单独启动试试看,能否起来。
注意:启动一块硬盘后再启动另一块硬盘,这样两个硬盘数据是不一致的,这是需要做同步化工作。

网友B:
嘎子,没事教教我萨,先把你那些资料借我看。

楼主:
你好流血的狼,当两个硬盘不一致时,会不会造成冗余硬盘找不到呀,现在是有一块硬盘找不到,还有就是同步化工作怎么做,也是输入命令吗

网友A:
你好:
 我把HM硬盘的问题发到了在线教程里面,你自己看.

网友B:
你发了没有咯?我找了两遍都没找到啊

网友C:
是通信的问题吗 检查一下 LCN 网络是否通畅!

网友C:
我们LCN接点FAIL时一般都是通讯问题 还有如果是硬盘的问题 试一下买个普通的硬盘 停车时把硬盘上的数据都GHOST到新的硬盘上 看看行不行

网友A:
张琳 : HM的硬盘虽然和普通硬盘一样,但是GHOST是不行的,必须用HONEYWELL的专业软件格式化才能用的,这也是HONEYWELL公司赚钱的方法之一
1、购买Honeywell格式化好的硬盘;
2、自己格式化,但是你要HVTS软件,这是HONEYWELL公司点检用的软件,对系统进行测试用的。

网友D:
花钱叫Honeywell来查查吧!

网友E(2007-11-04):
你可以试试把SPC板换一换,不一定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F:
好像不是硬盘的事,查查SPC板或K4LCN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