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24):
从触膜屏COM2地址向内存地址和COM1地址发送数据的速度比较慢,和哪些有关系??
还有有些数据传输不稳定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速度慢,看你设置的传输速率。不稳定,看是不是线连接不良,是不是电磁影响。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台达的DOP-A用USB传输,速度非常快,我推荐使用USB,USB的电缆也容易得到,电子市场有的是。

网友(2007-10-15):
USB的 连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