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的存储器区

楼主(2007-08-24):
有三个存储区:装载存储器(位于MMC上)、系统存储器、工作存储器。这三个存储区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装载存储器用于存储用户程序,不包括符号地址赋值或注释。装载存储器可以是RAM或MMC卡
工作存储器用于存储与执行程序相关的那部分S7程序,程序只能在工作存储器中运行
系统存储器(RAM)包括过程映像输入和输出表、位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等区域,此外还包括局部数据十分堆栈、块堆栈和中断堆栈
还有一个I/O存储区,允许对所连接信号模块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直接存取

网友B:
请问liu xianghou:
怎么在梯形图后面写汉字注释???????
菜鸟来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据我所知在梯形图里只能给一个网络加注释.在STL下加的注释转成LAD就不见了.

网友C:
1楼厉害,
说得很清楚

网友D(2009-06-05):
请教

DB块是在系统存储器还是在工作存储器中?

局域数据区同局域数据堆栈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DB数据块同数据堆栈(B堆栈)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E:
非常感谢,理解了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