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 E7 故障

楼主(2007-08-24):
     请教各位 三菱A500-5.5KW变频器开机就跳E7故障 但确定CPU板是好的  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路小姐,三菱A500变频器开机就跳E6,E7故障,大部分为主板同驱动板之间通讯隔离光藕HCNW2601损坏,还有就是集成检测芯片1302H02坏了

楼主:
裘工:你好!谢谢你的指点,我想请问一下三菱A500-5.5KW变频器通讯隔离光藕HCNW2601和检测芯片1302H02与三菱1.5KW的光藕HCNW2601和检测芯片1302H02都能互换吗??

楼主:
 裘工:你好!我们的变频器好了!谢谢!!!!!!!!!

网友B(2008-12-15):
裘工你好;我这有一台LG变频器报HW是什么问题啊?请指教?谢了

网友C:
裘工:你好!谢谢你的指点,我想请问一下三菱A500-5.5KW变频器通讯隔离光藕HCNW2601和检测芯片1302H02与三菱1.5KW的光藕HCNW2601和检测芯片1302H02都能互换吗??

都能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