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里怎么显示负数?

楼主(2007-08-24):
组态王和OMRON的CP1H连接,现在可以输入负数,可是怎样设置才能显示出来?负数在组态王里显示35767,是溢出吧?

网友A:
组态王里节点的类型设置不对吧。
应该是你设成正整数了吧。或者,PLC的DM区设置问题吧。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C:
同意周波

楼主:
组态王数据词典:I/O实数,最小值-9999;最小原始值-9999;初始值0.000000,最大值,和最大原始值:1000000000;寄存器:dm25;数据类型:long;读写参数:读写

现在可以输入负数,就是在组态王里显示不正确,各位老师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