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

楼主(2007-08-24):
各位前辈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想学习PROFIBUS ,但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希望各位大师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08-07-13):
学习PROFIBUS用来做什么,做工程应用还是产品开发,

如果是做工程应用,那接触过PROFIBUS的产品,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做产品开发,那麻烦一点,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1:自己研究协议,profibus有900多页的协议,都是公开的,可以慢慢研究,不过要从中知道如何开发产品还是有难度的。

2:使用相关的芯片或者模块来开发,支持profibus的芯片很模块很多,如SPC3等从站芯片已经很普及了。

网友B(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