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hitech pws3260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08-24):
本人现在做的是hitech3260与md320通过modbus进行通信的(中间没有plc作为控制器),工艺要求有联动控制的,假设要求在屏上输入10,同时想要将20发送给2号变频器,30发送给3号变频器。我首先在数值输入按钮输入10,然后在运用background宏指令进行运算,然后分别送到外部的各个变频器:比如是2:w61448 和3:w61448,但是在离线模拟的时候当分别读取2:w61448 和3:w61448的数值的时候发现显示2:w61448的按钮出现20和30交替变化,显示3:w61448的按钮也是出现20和30交替变化的景象,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还有就是通讯设定中的plc站号到底是什么意识,我要用到很多变频器的,不知道到底应该设定多少?

网友A:
MODUBS离线模拟是有问题的.你接上变频器应该就正常了,PLC站号就是你要控制的变频器的站号呀。你必须先设定每台变频器的站号,这样才可以通过站号来识别需要把什么数据送给对应的变频器.
QQ:285684322 linh8278@163.com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