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M*OPC DA Server V3.3在AW51F/AW51D上的安装

楼主(2007-08-24):
AIM*OPC Server提供符合OPC Specifications标准的接口,为OPC Clients提供实时数据 (OPC DA)。该Server支持OPC Data Access Custom Interface standard V1.0和V 2.04。
AIM*OPC Server的运行平台:
- Windows NT Workstation Version 4.0 SP5 or later。
- Windows 2000 Workstation SP2或以上,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AIM*OPC Server的安装可分两个步骤,
1. 在Data server(AW51)上安装AIM*AT API Server。
2. 在OPC Server(PC机)上安装AIM*OPC Server和AIM*API Admin。
一、AW51(Data Server)侧的安装与配置
1.第二网卡的设置
1) 在/etc目录下,增加1个hostname.hme0(AW51F)或hostname.hme1(AW51D)文件,其内容为第二网卡名,可任意命名。
例:AWSVR2
2) 修改/etc/inet目录下的hosts文件,在文件的最后增加AW51的第二网卡的TCP/IP的网址和名字。
例:100.100.100.2 AWSVR2 ;AW51第二网卡
3) 修改/etc/inet目录下的netmasks,增加子网掩码。(可以不做)
例:100.100.0.0 255.255.255.0
注:TCP/IP的网址可根据用户提供的设置。
2. AIM*AT API Server的安装
把AIM*OPC V3.3(Q0301FT)光盘放入CD-ROM驱动器,在VT100下进行如下操作:
# cd /
# su (超级用户)
AWxxxx# mount -F hsfs /dev/sr0 /cdrom
AWxxxx# cd /cdrom/unix
AWxxxx# setup.sol
根据提示,在组件选择窗口中,只选AIM*AT API Server并点击 OK ,安装进度条结束后,点击 OK 。回到超级用户状态,进行如下操作:
AWxxxx# cd /
AWxxxx# umount /cdrom
AWxxxx# exit
3. 补丁盘安装
根据AW51D/AW51F,把相应的补丁程序软盘在放入驱动器,在VT100下进行如下操作:
# tar xvf /dev/fd0 (/usr/lib/libleghist.so)
4. 修改文件
由于AW51上不安装AIM*AT Historian,则:
1) 修改/usr/fox/bin/目录下的go_AIMAPI文件,在histlnbc前加#号。
2) 修改/opt/aim/bin/目录下的apistart文件,在$INSTALLDIR/bin/histlnbc &前加#号。
# exit (退出VT100)
重新启动AW51。
5. 检查进程
工作站重新启动后,在VT100下键入如下命令:
# cd /opt/aim/bin
# P
若存在以下进程,表明AIM*API安装成功。
1) apisvr.tcp –i/opt/aim/bin/an_init.tcp
2) /opt/aim/bin/apimgr
3) /opt/aim/bin/apimgr om_poll
4) /opt/aim/bin/apimgr wrproc
5) /opt/aim/bin/apimgr wrtimr
6) apihosts
# exit (退出VT100)
二、AIM*AT OPC DA Server 在PC机上的安装和设置
1.安装
将AIM*OPC Server V3.3光盘(Q0301FT)插入PC机光驱。运行光盘上的\win\setup.exe,按照提示,依次点击 Next> , Next> , Yes , Yes ;在Select Component窗口中,除最后一项不选外(Matrikon Configurator-AIM*AT OPC Server),其它均选(AIM*OPC Server,AIM*OPC Configurator,OPC Server Browser,OPC Auto Comp & Marsh Libs,AIM*AT ApiAdmin,Matrikon OPC Explorer client);点击 Next> ,在Operational Mode窗口中,选择 OPC DA-only server,点击 Next> ,在Server Mode窗口中,选择Select to Install the server as a server,点击 Next> ,选择Select for the server to remain active without clients,点击 Next> ,在AIM*AT Server Name Query窗口中,输入本机的机器名(CNSHAZXDAI1),点击 Next> , Yes ,出现安装进度条。完成后选择Yes,I want to restart my computer now,点击 Finish 。PC机重新启动。
2.AIM*AT API设置
先运行ApiAdmin,对PC机与AW51站的网络AIM*API连接进行测试。点击开始 ->程序 -> AimAT -> Api Admin。在Settings标签中,在Server下拉列表中选择AW51站的Host名,在弹出的口令输入窗口中,输入口令(gnomes),点击 OK 返回。如果在Message中,显示”Connected to Server, You may now proceed”,则表示与AW51(Data Server)站的连接正确。
现可以对AW51(Data Server)站进行设置(只要进行一次):进入Authorization标签进行授权码设置,选择OPCDAO组件,双击Not Authorized,填上授权码(通用码86da21fd0)。进入User Names标签,填上安装OPC Server的PC机的机器名(CNSHAZXDAI1),点击Add。在Packages标签中,设置用户使用组件,选择AIM*API和OPCDAO组件。在Security标签中,设置用户访问权限,选择Read和Write Objects。在ReadList标签中,各个用户的“Current Readable Objects”均为:“ALL OBJEC

网友A(2008-11-20):
非常感谢你把这么详细的配置过程写出来,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还有点问题想咨询,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上线。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熟悉这个配置的,我的PC机和AW通过AIM*API总是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谁能帮我一下。
这里该怎么设置啊?
128.4.4.1是AW和PC机相连的网卡的ip,Path随便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