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奇怪的电机接线

楼主(2007-08-24):
我在一份起重机设计图上看到这样的电机电源接线: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除了正反转2个接触器外,还有一个接触器,其电源端,一个触点接A相,另两个触点同接B相,而整个系统并无直流,不知道这个接触器做什么用,请大家指点。

网友:
你还是把图纸发上来吧,这么说不清楚啊

网友A:
刹车继电器

网友B:
如果是刹车,那不是也该有符号表示吗,不能跟楼上的说的那样吧

网友C:
那是单相制动接触器,在重载慢降时接通.通常20t以上起重机才用.

网友D:
不错,是单相制动,只能用作轻载下降,通常与反接制动结合使用.

网友E:
应该还有个变压器和整流回 路吧

网友F:
刹车电动机

网友G:
应该是制动用的

网友H:
应该是制动器的吧

网友I:
应该是能耗制动,第三个接触器用两个主触头上面接的是整流的输出,下面接电机的两相

网友I:
不好意思
没看清题

楼主:
谢谢各位,这几天没条件上网,我再把图传上来,望高人继续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图是JPEG格式啊,怎么传不上来呢?

网友J:
不错,是两相制动,只有作重载下降,通常起反拉一把作用,使重物慢速下降

网友D:
起重机设计手册上说的是单相制动,而不是两相制动,只能用作轻载下降,而不是重载下降.

网友K(2008-06-21):
这是起升机构QR1S控制原理,适用于经常轻载起重机用(32t以下)!

下降一档是反接制动,二挡是单项制动(楼主说的K3就是单项制动器)三挡是再生制动!

网友L:
学习一下,应该是制动用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不错,是两相制动,只有作重载下降,通常起反拉一把作用,使重物慢速下降

哪有两相的电啊??

三相三线去掉一根就是单相了(若剩下一根线就没电了),没有两相的说法,那是外说的。

是单相制动

网友N:
学习了,单相制动。还没有接触那么大的起重机

网友O:
学习一下,没接触过起重设备

网友P:
不错,是两相制动,只有作重载下降,通常起反拉一把作用,使重物慢速下降 ,我們單位就有這種設備

网友Q:
起重机技术手册上说的可是:单相制动

网友R(2008-08-01):
用作重载下降。原理是单相制动。

网友S(2008-09-28):
是单相制动

用在下降2档

1档没有动作

2档单相制动

3档下降

3档会2档单相制动

2档会1档延时上升

网友T:
楼上的说的很好

鼓掌

网友U: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制动用的

网友V:
对单相制动 我单位有两台

网友W:
我认为应该是刹车制动,没图纸不好说

网友X:
没接触过起重设备,从搂住的叙述和上传的图纸来看好像是制动接触器。

网友Y(2008-12-25):
是单相制动没错,但用处不是重载也不是轻载,用于60%的额定负载用,轻载用下降3档,重载用下降一档(从下降2、3档拉回1档)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刹车继电器

我也这么想。

网友AA:
是单相制动,只能用作轻载下降,通常与反接制动结合使用

网友Y:
这个问题大家再不要争了,我可以很权威的说,那就是单相制动接触器,这种图纸很常见,我接触过的这种天车不下百台,不过大部分地方都将它给拆了,没什么用。大家有什么技术难题都可以提出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AB:
一般的50吨起重机采用绕线式电机.

下降一档是抱闸不打开,上生接触器吸合.

下降二档上升接触器断开,两相制动接触器闭合.抱闸打开

下降三档两相制动接触器断开,下降接触器闭合,抱闸打开

要求司机操作时应该迅速的从一挡推到3档,

从3档回到2档或1档,只有下降接触器闭合,抱闸打开.转子从不带电阻到带电阻实现降低转速.

重要作用是为了防止启动时溜钩问题.

网友AB:
看看控制回路就了解了.

网友AC:
那是反接制动,是在下降2档时吸合。防止重载时溜钩再生发电用的

网友AD:
那个总接触器是个过渡的,应该要比正反小些(容量等级) 他那样接主要是把大电流分配到2个接触器的主触点 ,既省钱有实惠 。是个搞过多年的很有经验的技术设计师。

网友AD:
没那半边你咋说也只是自己在猜 控制方式很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S:

是单相制动

用在下降2档

1档没有动作

2档单相制动

3档下降

3档回2档单相制动

2档回1档延时上升

顶一下,另外,如下图,也可以这么接单相制动接触器,可能还更好点,说上面是个有经验的设计师我不苟同,因为这个接触器有个触点烧了话,就直接溜钩了,很危险.

网友AE:
二极反接电路,起重行业最早,最经典的电路

网友AF:
制动接触器,我们公司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AG:
肯定是制动用的单相接触器.

网友AH:
应该是能耗制动,第三个接触器用两个主触头上面接的是整流的输出

网友AI:
    可能是快慢速的

网友AJ:
电机抱闸的电源线吧sssssssssss

网友AK:
是制动接触器,一般是在下降2档时用一档为反接制动到三档才是真正的下降。

网友AH:
单相制动接触器,这种图纸很常见

网友AL:
制动作用。。。。。。。。。。。。。。。。。。。。。。。。。。

网友AM:
学习一下,任取两相是不是叫单相?是不是没有两相一说的?

网友AN:
向大家学习了,继续努力

网友AO:
那是单相制动接触器,在重载慢降时接通。
一般地说,是一挡反接制动,一挡单相制动,一档再生制动!
另外还有一种,下降时两挡反接制动 ,一挡再生制动!

网友AP:
学习,很值得学习,

没有注意过,回去看看

网友AQ:
引用 网友J:
不错,是两相制动,只有作重载下降,通常起反拉一把作用,使重物慢速下降

网友AR:
这是接制动器用的。

网友AS(2009-01-29):
看不清楚,放到我的邮箱吧。邮箱是liuzhenlong110@tom.com

网友AT:
标准的单相制动,74年设计就有了。

网友AU:
向大家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