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einview和eview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7-08-24):
原来用的eview的程序,用威纶2.7.2的软件打开重新编译后,再用eview的软件怎么打不开程序了?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支持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B:
别乱用两家的软件了 谁家的屏用谁家的软件

网友C: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啊,因为EVIEW的软件是2.61,而WEINVIEW现在是2.73,低版本的肯定打不开高版本的啊QQ:470331240

网友B:
把屏烧了就该哭了

网友D(2007-09-23):
用EVIEW的软件反编译应该可以的 我用过EVIEW2.61的编译后可以打开WVIEW2.73软件编的程序的 有一个问题是文字变成了###,听说是通用 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混用的好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E(2008-06-15):
引用 网友A:
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支持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F:
原本是一家。还是兼容的好。不过出于利益关系,也不可能完全兼容。

网友G(2009-02-06):
维纶反编译EVIEW的EOB可以,但是EVIEW反编译维纶的EOB就会出现文字变成了###。

网友H:
现在都是新版本,怎么能通用呢.小凤觉得.我们是EVIEW代理商.技术方面请来电问我们的工程师.电话:0769-23032840-810

网友I(2009-08-30):
我的软件用最新版本V2.7.4
反编译这两年出的MT510TV正常
反编译03年MT506就不支持,也按楼上说的设置软件
还会有那些问题?英文软件没有试验

网友J:
两家公司的软件能互相用吗?

不出错才怪!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关于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支持高版本的软件

是刘哥不,我小解

网友L:
涡街流量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